7-200 plc 通过以太网模块可以同时与2台安装有组态王的主机进行通讯吗?

楼主(2015-03-14):
s7-200 plc 通过以太网模块可以同时与2台安装有组态王的主机进行通讯吗?
我测试后发现只能与一台主机通讯,另一台主机通讯连接不上。我已经在cp-243-1模块上设置为二个连接了,但通讯不成功,为什么?
请教各位老师,谢谢!!

网友A:
我们前段时间也测试过,不能同时和2台上位机通信的。

网友B:
我与四台机都通讯过,没问题。肯定是通讯引导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与四台机都通讯过,没问题。肯定是通讯引导不对!

请问:如何设置才能正常通讯呢?

网友C(2018-05-07):
回复内容: 对:sunware200265我与四台机都通讯过,没问题。肯定是通讯引导不对!内容的回复! 该如何设置组态王的通讯引导呢?因为有一台能通另一台电脑就不能通。反正就只能有一台通。

网友D:
谢谢老师分享,学习一下丰富自己

网友E(2019-07-09):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正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