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一天耗几度电

楼主(2015-03-14):
1、电源的最大功耗或额定功耗不等同于实际工作功功耗
即标称300w的电源不一定任何时候的工作功耗为300w,要看电脑的实际配置

2、电源的最大功耗和额定功耗是有区别的
最大功耗>额定功耗
一般情况下:最大功耗>电脑的峰值功耗>额定功耗>全速运行功耗

3、电源自身转换是有一定的功率损耗,功率因子(PF):这个数值通常介于0与1之间,而且其数值绝对不能大于1,它是W(实功率)与VA(虚功率)值之间的比数,而比数的高与低,比数越高则电器本身的效能越好,反之比数越低,则表示电器本身所消耗的能源越大,也就越耗电。

  这里所示的功率因子(PF)其实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主动式PFC/被动式PFC的功率因数,一般主动式PFC的功率因子为90%以上,而被动式PFC普遍只有70%多。

4、Overciockulator软件里面的功率值偏高,软件理论值比电脑实际使用功耗峰值还有高20%-40%
只可以作为峰值参考,定电脑所需购置电源的最大功耗,有利于系统稳定和超频,但是不可以作为电脑日常运行实际功率。
简单举个实际例子,
赛扬2-850+128M X 3+mx400(32m)+华硕815ep主板+20G硬盘+网卡+风扇 X3(cpu、机箱、电源)
按软件计算:32w+10w X 3 + 15w +25w   +22w + 5w + 3w X 3 = 138w (峰值)
但是实际我只需要用源兴的小电源(最大90w输出,70w额定)就可以全速运行几天(下载bt和压缩视频)
试过多连接光驱和多一只硬盘做备份时候都可以正常运行。
可见机子运行时未达到电源的最大负荷90w,甚至可以估计实际功耗不超过70w,与软件的理论值差距达50%以上。
(当然有可能一些有些的电源可以在超过自身最大负荷的条件下运行,这方面比较难证实,常理只是以最大功耗作为一个峰值参考)

5、要搞清楚电费的组成,不单单是电脑耗电。不要拿其他电器的电费总和作为讨论

6、其实电脑虽然比以前耗电,但其他家用电器的耗电也是不断增加,相比起来也不是主要导致家庭电费上涨的原因
如标称省电的平板电视,其实功耗高的惊人,特别是早一两代的产品
29寸 CRT彩电 不过170w左右,部分节能型120w
32寸的LCD 高达280w(近期的已经下降到180w左右)
42寸的LCD高达3xx w(早期),现在降低300w左右,预计两年内降到200w左右
42寸的等离子也360w-400w 预计两年内降到200w左右

现在也越来越多家庭配备音响,多媒体音箱等,功率也100w-200w

电热水器,
即热型,5000w
储水型,3000-5000w

大容量智能洗衣机 一次约1度电

所以总的来说,钱不是省回来的!
要享受就得付出,对比于现在的消费,电脑的功耗在家庭娱乐中所占的比重小,实在没有必要在深入研究去怎么节省了。

网友A:
  还真是没有注意呢,现在台式机能耗也很高呀

网友B:
家电中,电热水器、空调是很耗电的

网友C:
机箱后面看看,实际上没有那么大

网友D:
我成天不关笔记本  感觉也没耗电多少哦

网友E:
虽然不是很高,但是架不住一天老是开着呀,那计算起来就不是小数目了。

网友F:
N年前的东西了,现在一个LED50寸电视 TOP功率65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