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毯开关 能串2个开关吗?

楼主(2015-03-14):
我的电热毯开关 是高低2档的 在这后面我想加个风扇开关(5档)的 这样是不是 就变成10档了呢?

如何可以这样 怎么样连接 .是不是在电热毯开关后面 剪开一根线(任意一根)连接到风扇开关上就行了吗?  期待您的指点

网友A:
  可以的吧,只是你的电热毯有五个楼位不?没有的话,还是使用不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吧,只是你的电热毯有五个楼位不?没有的话,还...

有五个楼位? 什么意思呢?

网友B:
如果想用风扇的5档开关,就不能用电热毯上的高、低档开关,它们的控制方式不同。电热毯的高、低档是在电路中串进二极管,使电热毯只有交流电半个周期通过,降低功率、温度;风扇的5档开关是切换电抗器的分接头,改变串进电路的电抗调整风扇转速。电热毯打到低档,二极管串进电路,通过的是脉动直流,此时电抗串进电路就不起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