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0低频输出

楼主(2015-03-14):
V20变频器,控制普通三相异步电机,V/F控制,如果把输出频率设为3hz,输出电压因为正比关系,会不会带不动稍大一点的负载,电机会不会烧掉

网友A:
建议不要这么低

一般参数设置的合适,3Hz也可以带动

但是:三相异步电机,如果长期低频运行,电机自带的风扇转速也低,电机温升会升高,最后电机会烧掉、、、、除非你单独配置冷却风扇,可以保证电机温升

我们经常最低20Hz,偶尔也会15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