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levi 777a一个功能键怎么跳不同页面

楼主(2015-03-14):
RT

怎么用一个功能按键在不同条件下跳转到不同编号的页面呢。

部件的属性好象不能通过脚本来修改,完全不知道怎么实现。

或者LEVI 777A这一款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A:
有这个功能,但不是用功能开关做的,要用脚本

利用画面跳转寄存器,这个寄存器在标题栏上“设置”-“工程参数”基本里面有一个系统控制区,这个里面设置的地址就是画面跳转的寄存器,寄存器的值等于多少就跳转到对应序号的画面,例,系统控制区的地址为HDW0,当HDW0=1  相应跳转到1序号画面   HDW0=2 相应跳转到2序号画面,如果还有疑问,您加维控公司的企业QQ800008806找里面的技术员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