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ep7 授权问题

楼主(2015-03-14):
求助各位高手 大神    我电脑上装一个STEP 7软件 打开后出现

出现这些, 然后我把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 Service 重新启动了一下   密匙也重新装了一下

但是还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之后我把软件重新装了一下   电脑也重新装系统了 装好后当时还是可以的 但是电脑重启一下还是不行   电脑都没有装杀毒软件   密匙也装了   现在实在是没办法了   求高手指点指点了!!

谢谢!

网友A:
不能装在中文目录的,建议使用默认安装目录试试

网友B:
需要的话,加我QQ215152508,我发一个有授权的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装在中文目录的,建议使用默认安装目录试试

 都是系统默认文件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