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PLC的问题

楼主(2015-03-14):
PLC用一个模拟量输出,先给变频器一个频率控制速度,再用力矩调节出力,应该怎么实现。变频器应该在什么模式下工作?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启用变频器第二功能才行!

三菱变频器我是可以这样控制,松下的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松下很多变频器没有这种控制功能

网友A:
三菱是A740变频器,三菱E系列等低端变频器没有该功能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有没有更详细的了

网友B:
这个ABB的变频器应该实现起来更简单

网友C:
用施耐德的变频器可以实现

网友D(2015-05-08):
松下的变频器VF200 VF0都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