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数据更新慢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03-14):
我的modbus通讯
PORT设置

PORT1: Type=0 MASTER, Protocol=0 RTU, Baudrate=9600, Parity=0,DataBits=8, StopBits=1。

READ/WRITEDATABASE AREA设置

WRITE0-599, 600; READ 1000-1999, 1000

RPI 为80ms

通讯是通讯上了,但是要50s才能更新一次数据,求各位牛人能否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A:
“PORT1: Type=0 MASTER”  设为主站,数据更新快慢是从站的问题啦?主站只能确保采集周期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RT1: Type=0 MASTER”  设为主...

 那从站要在哪方面修改,比如说是S7200的CPU

楼主:
我有2个从站好像还没通讯成功,是不是这个原因导致的轮询时间太长了

网友B(2016-10-24):
楼主,你是怎么做的和S7-200实现modbus通信,谢谢,我找了好久了,没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