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楼主(2015-03-14):
请问如何在MCGS中定义一个转换开关,要求有5个档位,每个档位代表一个输入信号,例如机械手中有手动、单周期、全自动、回原点等控制。不知我说清楚了没有,还请各位大虾帮忙,谢谢!

网友A:
图库里面如果找不到合适的转换开关就自己直接做5个按钮,按钮相互之间做好互斥逻辑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