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322的指示灯一直闪烁是什么原因,如何恢复?

楼主(2015-03-15):
 西门子S7-300:CPU工作正常,电源正常。 SM322的指示灯一直闪烁但模块动作正常 ,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检查端子接线是否虚接。

网友B:
检查电源线,及plc程序内部是否存在问题,例如双线圈

楼主:
端子接线已检查重新紧固,PLC工作正常。SM322模块24V,16位,,经测量接指示灯的输出点位24V输出不正常,反复通断造成SM322指示灯不停闪烁。其他点位工作都正常。请高手指点:是否输出过载无法复位造成指示灯不停闪烁,模块已经损坏?还是前连接器针脚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