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故事之电动机的一点点体会

楼主(2015-03-15):
在工厂工作过的朋友都会接触到电动机,也会用到一些关于电动机启动的常识。对于大型电动机,它的启动方法,除了现在最具推广前景的变频器启动(通过改变电流的赫兹数值),还有传统的造价相对低廉的降压启动(降低启动电压)等。降压启动的形式也分为多种,如星-三角启动,自耦变压器降压启动。具体到实际应用,要充分考虑到自己眼前的电压,电流及启动负荷等条件,来选取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启动方法。

       我所在的单位,有一台37千瓦的电动机。懂点电工基础的人都知道,从理论上来计算,这台电机的启动电流会很大(100安培左右),如果直接送电启动,强大的电流不仅会马上烧毁它前面的电度表,还会对其他用户的用电器造成冲击,严重的会造成自身或其他电器的烧毁或停运。如果是使用自耦降压启动柜来启动它,作用于线路的启动电流就会降低到60A左右,而加在电动机线圈端的电压也会降到300伏左右,这样就会较好的保护了电动机本身及设备的使用,也对别的用户设备减少了影响。

       可是,我在实际的应用中,却遇到了难题:使用降压启动柜来启动设备,很多的时候不能成功启动,除了烧毁柜内的保险丝,最严重的 就是经常烧毁控制自耦变压器的交流接触器的合金触点,一百元左右一副的白金触点,有时候仅使用一次就会烧毁。联系上启动柜生产厂家来上门服务多次,也没有解决问题的根本。而在与售后人员的接触中,我也慢慢了解了这种启动柜的详细构造和工作原理。

        一次偶然的发现,才让我突然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我在测试一台稳压电源时,工人们恰好按下了这台电机的启动按钮,我使用万用表测得的、在时间继电器工作的仅仅十几秒的降压启动过程中,我所在的供电系统,它的线电压突然从380V一下子降到280V! 它使我的稳压电源都停止了工作,继而让空调也停机!一会儿工夫,工人就来报告说交流接触器的触点又烧毁了,这次启动没有成功!

        这时,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会不会是线路供电不足,在启动电机时造成了启动困难?而启动时容易烧毁接触器触点,是不是接触器的磁性线圈的磁场不够强,让触点虚接?我一下子明白了什么!因为启动柜的控制电路和启动线路使用的是同一路电力线,启动时线电压的突然下降,会使得控制线路的电压也同样降低,这就让刚刚建立起连接的交流接触器的线圈的磁力突然下降,它的下降又会使得衔铁脱离吸引而回位,回位后,自耦变压器会停止启动,在停止启动的瞬间,线路电压会因启动骤停而恢复正常!如此反复,这实际上 就造成了接触器像电铃一样的工作模式,才会使得触点烧毁!

       在单位不具备改善供电条件的情况下,我想到了使用逆变装置来单独给降压启动柜的控制线路供电,让它不再受到电压突降而造成干扰。我使用一块汽车的备用电瓶,用逆变器把它的电压升到380V给控制线路单独供电。经过紧张的调试,效果非常好,强大的磁力再也不会让接触器触点闪出火花,而是仅仅吸附在一起!而设备的一次启动的成功率也大幅提高,还减少了不少更换合金触点的开支。

       在后来的几天里,我又使用了多种方法来改造启动柜的启动模式,比如更换型号大一点的交流接触器、用升压装置给控制线路供电、和手动直接降压启动等,都试验成功,在此也不一一介绍了。以后故障再也不用等着厂家的售后人员来处理了,我自己就基本上能够排除。这还得益于电脑的帮助,在百度等诸多网站里,许多东西都能学得到,查得到。

       看来,不管什么难题,只要用心,总会找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A:
只要用心,总会找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用心,总会找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C(2015-05-16):
赞一个。。。用心什么都能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