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MT4522T一机多屏问题

楼主(2015-03-15):
大家好!请问MT4522T可以做一机多屏吗?我现在是一台MT4522T带了一台PLC,车间要求接两个屏MT4522T,楼上一个,楼下一个。以便观看数据。请问要怎么才能把两台MT4522T并在一起。COM口接要怎么接?最好有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A:
可以的啊   选个带网口的   用网口连接就行了   都做过好多个了

网友B:
一定要带网口的机型吗? 用串口就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定要带网口的机型吗? 用串口就不行吗?

你可以试试485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