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时间继电器接线

楼主(2015-03-16):
时间继电器型号为JSZ3A-A,用脚踏开关启动输出为220V的气缸电磁阀。脚踏开关为常开,踩下去闭合。不知道怎么接线

网友A:
脚踏开关启动电磁阀与时间继电器有什么关系?

网友B:
脚踏开关控制7、2

8、6控制到电磁阀

不过脚踏开关一般可以直接接到电磁阀的,为么还来个时间继电器呢???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内容:延时关闭电磁阀

引用 网友B:
脚踏开关控制7、28、6控制到电磁阀不过脚踏开关一般可...

楼主:
回复内容:7接火线,脚踏开关的常开端并到7上,COM端接到2上、电磁阀接6和8。启动脚踏开关没有反应嘛?

引用 网友B:
脚踏开关控制7、28、6控制到电磁阀不过脚踏开关一般可...

网友A:
要用断电延时继电器,从图看这个继电器是通电延时的,不能实现你的功能。

楼主:
回复内容:我一踩下去时间继电器输出电流到电磁阀,计时结束电磁阀断开。这个可以不可以吗?

引用 网友A:
要用断电延时继电器,从图看这个继电器是通电延时的,不能...

网友B:
原来你不是一直踩着啊???

这样的话,要采取一下自锁功能,

再增加一个中间继电器,能自保持信号

下边的图再追加一下电压源进去即可

网友D:
这图这么好看,自己看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要用断电延时继电器,从图看这个继电器是通电延时的,不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我一踩下去时间继电器输出电流到电磁阀,计时结...

正是断电延时继电器的功能,这个继电器不能实现。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原来你不是一直踩着啊???这样的话,要采取一下自锁功能...

 电源是不是加在最顶瑞的两侧,如果是的话用5/8控制时间继电器是不是有点不对,只要有电源他就开始工作了

网友G:
必须用断电延时继电器,通电延时的继电器不能实现你的功能。

脚踏开关控制继电器,开关踩下去,断电延时继电器常开点立即闭合控制电磁阀,计时结束常开点复位,电磁阀断开。

网友G:
补充一下,脚踏开关踩一下后立即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