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电机中性线接线问题

楼主(2015-03-16):
各位朋友:想请教一个关于发电机中性线接地的问题,本公司是生产小型发电机的企业,10-30KW,三相四线。在与市电的接入时,是采用的4P的自动转换开关,市电的零线与发电的零线都是独立控制,那么请问一下在发电的时候,我们的发电机中性线是没有接地的,这个有没有问题,发电机的中性线要做接地装置吗,好像是可以正常使用,这个国标有没有规定啊,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中性线不解地在三相负载均衡的情况下,中性线是没有电流的;不均衡的话,是有电流的;可以参考搜索TN-S系统

网友B:
发电机和用电器件处于同一建筑物内,小发电机中性线可以不接地。

发电机和用电器件不处于同一建筑物内,特别使用架空线馈电的,中性线应该接地,以确保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电机和用电器件处于同一建筑物内,小发电机中性线可以不...

谢谢回复,现在客户要求:我们发电机的中性点要和他们设备的外壳连接,那就成了接零保护了,如果又没有接地,在负载不平衡的情况下,零线带电,启不更危险,

楼主:
还有没有老师,指点指点啊

网友C:
我感觉 要看后继系统  后继系统使得是接地保护零线就不要接地 如果接地万一漏电此时的电流可能达不到使空开速断 此时设备外壳带有很高的电压 后果不用我说了吧

 如果系统是接零保护的 中性线接不接地就无所谓了

网友D:
看了这个标题 我也想问下发电机的问题 假如有2台发电机 同时发电 相线分开  零线回路接在一起 这样可以吗?  谢谢

网友E(2015-05-26):
引用 网友D:
看了这个标题 我也想问下发电机的问题 假如有2台发电机...

可以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发电机和用电器件处于同一建筑...

理论上中性线是没有电的,但是理论不等于实际,还是保险点好

网友G:
小型发电机不用接地装置,如果客户要求接地,就要求客户电网用三线五线,发电机电压进网后中性线跟n线地线连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