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门子300PLC中如何使用DBW

楼主(2015-03-16):
最近接触300PLC 听说200的VW区对应300的DW区 但是我使用ADD指令1+dbw100 仿真的时候报错是什么原因 求大神指导下

网友A:
300中,如果直接使用DBW的话,需要首先使用OPN指令来打开对应的数据块。

例如: OPN DB1

    L DBW0

否则的话,你需要使用绝对地址来访问,例如:

    L DB1.DBW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