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线上程式更新,原来程序仍在执行?

楼主(2015-03-16):
台达PLC线上程式更新,原程序和新程序都在执行,比如脉冲输出,先让Y0输出,再改成Y2输出,结果都在输出

楼主:
DVP40EH3

引用 网友A:
PLC型号?                     ...

网友B:
这个不可能吧,呵呵!

楼主:
我也纳闷,用PLSY无限发脉冲,改变输出口后进行程式更新,结果都在发脉冲,只有重启开关才会刷新。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可能吧,呵呵!

网友C:
线上跟新程序,PLC是不会停止的。。。指示跟新程序代码,要停止的话就是停机下载程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DVP40EH3回复内容:对: 网友A  PLC型...

 感觉有可能!你仔细看手册中对PLSY指令的描述。

原程序扫描到PLSY   Y0指令,满足条件,启动后就自主工作,程序扫描结束也不会停。如果需要停止,必须要程序扫描到PLSY Y0指令执行条件断开,才会结束Y0的指令。

现在你在上一个程序中启动了PLSY Y0指令,脉冲自主工作。当新程序装入后,在上一个程序扫描结束后就开始新程序的运行,而新程序中已经没有了PLSY Y0指令,也就是说没有了停止PLSY Y0的条件,所以就无法停止Y0的脉冲输出。

你试试新程序中来一个OUT    Y0指令看看什么效果。

网友D(2016-09-18):
请问楼主如何线上更新,不会操作,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