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空气开关半夜跳闸

楼主(2015-03-16):
我家里是90年代的楼房,进户线就两根——零线、火线,大多数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跳闸,白天开空调、用电热壶、看电视、电磁炉基本都不跳,极个别白天用电时偶尔也跳。

目前用的方法有:1、把家里的零线火线对调。2、把插座都卸下来

但是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请教高人,怎么样才能解决问题,多谢多谢了!

网友A:
平时没事,电线线路就没问题

电线能承受的话,换一个大的空开就可以了啊

网友B:
进线空开检查下  最好换个试下

网友C:
没说有漏电保护器,请说明入户保护模式,熔断器还是空开是否带漏电保护器!如果有漏电保护器,导线破皮。如果没有可能空开过热双金属片的紧固件接触不良过热跳开了,轻轻推动空开扳手立刻跳开就要换空开了。如果是漏保是轨道式的边上空开同样做法。

总之先换开关试验如果还是跳开关,应该是导线破皮了热胀冷缩变形短路了。

网友D:
楼主的这个情况的确蹊跷

晚上应该是用电器工作最小的时候,为什么货跳闸呢?

楼上说得有点道理。

网友E:
我认为是你所在地区夜间供电电压偏高,在夜间冰箱或其他有电动机的用电器,启动时电流较大,使断路器跳闸,白天电压低,启动电流相对小点。

换大一级的断路器试试。

网友F:
  先更换一下空开看看是不是开关问题

网友G:
夜晚跳闸不影响生活的话,还是挺好的  省电不少

网友H:
首先告诉大家是漏电断路器还是普通断路器!

1、如果是漏电断路器的话,晚上电压升高,后果就是泄漏电流增加,如果你家里的泄漏电流在白天电压较低时接近临界值,电压升高继续增加漏电流其后果......

2、漏电断路器质量较差,电压较高时保护动作跳闸......

网友I:
不排除邻居夜间偷电。

楼主:
是这样,我家门口的63A的漏电断路器和电表盒子里的32A的。

一开始大多时候是半夜睡觉后门口的63A的漏电断路器和电表盒子里的32A的空气开关都跳,这几天门口的63A的不跳了,只是电表那里的32A的空气开关跳。

今天我试了一下门口63A的漏电断路保护器,按下实验按钮也不跳,估计是坏了,我家总入户线才2.5平方的铜线,请问:

1、我换漏电断路器要多少A的?家里就有1.5p空调(制冷),电热水壶,浴霸,电视,抽油烟机,偶尔用电磁炉、电饭煲。

2、用不用换电表盒子里的空气开关了,换的话换多少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排除邻居夜间偷电。

这个倒是不太可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说有漏电保护器,请说明入户保护模式,熔断器还是空开是否带漏电保护器!如果有漏电保护器,导线破皮。如果没有可能空开过热双金属片的紧固件接触不良过热跳开了,轻轻推动空开扳手立刻跳开就要换空开了。如果是漏保是轨道式的边上空开同样做法。总之先换开关试验如果还是跳开关,应该是导线破皮了热胀冷缩变形短路了。

谢谢你的耐心解答,我把情况在下面说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先告诉大家是漏电断路器还是普通断路器!1、如果是漏电断路器的话,晚上电压升高,后果就是泄漏电流增加,如果你家里的泄漏电流在白天电压较低时接近临界值,电压升高继续增加漏电流其后果......2、漏电断路器质量较差,电压较高时保护动作跳闸......

是这样,我家门口的63A的漏电断路器和电表盒子里的32A的。

一开始大多时候是半夜睡觉后门口的63A的漏电断路器和电表盒子里的32A的空气开关都跳,这几天门口的63A的不跳了,只是电表那里的32A的空气开关跳。

今天我试了一下门口63A的漏电断路保护器,按下实验按钮也不跳,估计是坏了,我家总入户线才2.5平方的铜线,请问:

1、我换漏电断路器要多少A的?家里就有1.5p空调(制冷),电热水壶,浴霸,电视,抽油烟机,偶尔用电磁炉、电饭煲。

2、用不用换电表盒子里的空气开关了,换的话换多少A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H  首先告诉大家是漏电断路器还...

都63A了还能换多大的,小型断路器最大规格了。这样的现象,不是开关整定电流大小的事了,应该是开关故障,保护动作的电流值变了,或是由于接触电阻增加,是开关内发热导致的跳闸。不管怎样,都要换开关。

网友J:
估计开关容量太小了,更换一下试试

网友K:
建议楼主彻底更换一次线路和开关

这样子以后才能睡的安稳

网友L(2015-05-09):
开关坏了,线路也该换了

网友M:
可能有短路的故障存在,先开关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