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菱伺服电机为什么断电后会转动一下?

楼主(2015-03-16):
我们现在用的是三菱MR-JE伺服电机,当电机转过一定角度后,如果电机断电,或者关掉使能,电机轴会有一个小的回转(转的方向是逆时针转),不知是电机本身结构的问题,比如编码器的分辨率不高,还是其他原因?这种现象是否正常?还望指教,非常感谢!!!

电机空载,负载也有这个情况出现的!用三菱PLC控制,控制方式脉冲+方向

网友A(2015-08-11):
没遇到过  不是很清楚,我用的是J4的伺服

网友B:
应该是PLC断电过程中因为电平缓变而被异常识别的脉冲,你可以拔去控制线看看还有没转动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