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变频器多速段控制

楼主(2015-03-16):
各位前辈好:

         台达VFD变频器多速段控制问题,

        比如我接正转启动,设定好频率后,启动正转,变频器按设定频率工作,如果在工作过程中将M3(多速段1)与COM短接,是不是变频器就按照多速段1设置的频率工作,而我断开后,它又按之前设定的频率工作?

网友A:
频率来自模拟输入时是这样的,数字设定时多段速后能不能恢复原设定还真没试过,估计也跟模拟输入一样可以恢复。试下不就行了。

楼主:
谢谢。我也想试试  但是手边没机器

网友B:
看说明书的说法,开始运行是主频率,多段速结束后,应该再回到主频率!

楼主(2015-06-09):
试过了,就是这样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