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编程时输入点不能置ON

楼主(2015-03-16):
台达PLC,DVP-16EH,带一个16点的输入模块,当吧X20置ON时,出现通讯错误(功能不支持)

网友A:
你是在软件里面仿真吗?仿真时模拟接通X20,这个要先点击“设置X ON/OFF”开关,启动开通这个功能后才能模拟输入信号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