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保护器接法

楼主(2015-03-16):
设备与大地绝缘,当漏电时不会跳闸,此时外壳已带电。

标准的接法外壳是不是要接N。

网友A:
N的关系不大,接地线关系很大

主要看你接地电阻是多大?

一般要求倒入大地的接地电阻是小于10M欧

网友B:
外壳的另一个作用是重复接地,即外壳与系统地线连接,若外壳带电,会有跳闸的。

网友C:
外壳接地!

网友D:
工业企业供电系统一定是TN,用电设备的外壳必须接零(包括五线制设备外壳接的PE),如果供电系统是按TN设计,外壳接地毫无用处(因为接地电阻是欧姆级,零线电阻是毫欧级),发生漏电,不会可靠的使保护装置动作,使外壳带上危险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工业企业供电系统一定是TN,用电设备的外壳必须接零(包...

看来应该接N

我们这是TN,且变压器外壳与变压器的中性点连在一起做的接地,有一车间是生产电子产品的,我把地线<此处内容被屏蔽>只不过是5线到车间<此处内容被屏蔽>,作为烙铁,静电手环的放电通路。老板说这样不行,必须单独挖个坑,弄根角铁作为地线<此处内容被屏蔽>防静电用<此处内容被屏蔽>,不知说的有没道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工业企业供电系统一定是TN,...

仅做防静电可以用接地体,做防电击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

N作为防静电有何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