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各位昆仑通态大神,一种画面表现形式

楼主(2015-03-16):
显示测量误差,正负都有,怎么表现好,7寸小屏?

想显示出动态感,柱状图还是怎么滴,可是柱状图不能显示数据啊?

跪求大神支一招

网友A:
可以用一个矩形柱解决,正负可以用箭头显示。

网友A:
数据你可以用一个输出框啊。

网友B:
实时曲线(折线)图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一个矩形柱解决,正负可以用箭头显示。

 感谢楼主的柱状图提示,电视里投票给演员,98票,99票,是个柱状图,但是图顶带数值显示,柱状图是实现了,可是在图顶怎么刚刚好的位置显示数值呢,我的量程很大,难道是做量程个数值全部控制可见度?会不会太繁琐了,其实投票好多地方都可见,就是不知道怎么做的

楼主:
对: caozanzan 数据你可以用一个输出框啊。 内容的回复!不是输出框的问题,而是位置,需要位置刚刚好在柱状图停住的位置,就像电视上投票一样,投票值显示在投票的柱状图停止的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