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电源温度

楼主(2015-03-16):
西门子24V电源,40A的内部温度80度,(热成像测得)不知是否正常?

网友A:
手摸外壳看多少度

网友B:
如果80℃不在上升,发热和散热平衡,运行就应该没问题。不过,80℃有点高,散热条件有改变吧。看看发热元件与散热器之间(一般有硅脂)热阻是否增加了;散热风扇风量是否下降了;环境温度是否增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