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闸道又罢工了

楼主(2015-03-16):
闸道控制器盒子没有盖,灰尘进去是无法避免的。

下雨了,空气湿度大,经常会出现无法遥控现象。

这次不知道怎么回事,故障现象是这样的。

遥控器在近距离,大概距离控制器2,3米内,控制板材能接受到遥控器发出的信号

具体再稍微远一点,就无法接受信号,甚至看见有接受信号,但是档杆就是不动作。

换了遥控器,问题还是没发解决。

初步判断,可能是遥控接受模块信号太弱或者不稳定造成的,单片机无法正常解码,所以才不动作。

拆下板子后发现,遥控信号接受模块A旁边的一个贴片电感的壳子有破损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器件造成的?

这类板子不太熟悉,B处的那个不知道是什么器件,起什么作用?

哪位电子设计高手点拨一哈,不胜感激。

楼主:
另外,板子右侧上方有两个类似三极管的器件,应该是MOS管。

不知道这个管子里通过的是交流电,还是直流电。

控制电机是单相电机,有运转电容。

我想应该是220VAC,但是有个同事看了说是应该是直流电机。MOS管接通的是12v的电路

(12V来自变压器的降压)

我觉得他说的有点不对头。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还有一个单片机控制呀?

  不错,现场元件解说很好,现场维修就是需要这么样的详细呀 !

网友B:
B与保险在一起的,应该是抑制电源对电路的干扰。绕有两根,应该是过滤共模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B与保险在一起的,应该是抑制电源对电路的干扰。绕有两根...

——————————————————

是的,应该是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另外,板子右侧上方有两个类似三极管的器件,应该是MOS...

___________________

这个两个黑货是 可控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