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的电机可以使用415V电源吗?

楼主(2015-03-17):
客户使用415V的60HZ电压,不知道哪个国家,我们生产的设备是国内380V50HZ的,一系列电机,电磁阀,变频器等,该如何选型?

415V电压是否可以直接接入380V的电路中,还有控制电路220V,按理算415V的单相电压为240V,可以直接使用?50HZ和60HZ的电机成本差多少?

(设备功率不小,变压器不方便使用)

网友A:
对电感性的负载,电压升高、频率也升高应该符合额定状态,电机、电磁阀、变压器一类正常使用。变频器用电跟频率没啥关系,电压升高对功率模块可是严重的考验。

网友B:
这是美国制式。民用三相200V,工业三相415V都是60HZ的。出口是不能用的必须根据它的制式配置不然不合格。如果是进口设备国内用是可以的但380V国内电压偏低了些,伺服控制输出扭矩会略低些,电流略大些。但能用。

网友C:
  搞个 大的变压器转换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对电感性的负载,电压升高、频率也升高应该符合额定状态,...

网友E:
能用,但不好长期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