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LC手机通信方案

楼主(2015-03-17):
①我这里需要通过PLC与手机通讯的解决方案,PLC能发短信吗?

②我们这边是这样的哈,我们需要那么一个设备,由PLC 给它一个开关量信号,它就能给几个固定的手机发短信,你们那有这样的设备吗?

③我们想在我们产品上加上你们的产品,达到监控我们产品的效果,一个是设备状态监控,二个是开关机的控制,全国各地都有,直接和PLC连接就可以了吧?

网友A:
这些问题归结为一个功能就是寻求能通过开关信号的输入发送报警短信的装置。如果用短信测控终端DTP_RE与PLC的DO口连接,PLC不用编程就可以给8个手机号码发送短信,短信内容也不需要在PLC程序中编写,事先用软件或手机短信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短信一体化遥测遥控装置是利用遍布全球的移动网络实现远程遥测遥控的产品。该装置不需要编程,比PLC使用更简单。通过短信方式进行命令传输,相当于给PLC增加了一个无线远程测控功能。型号DTP-RE,8DI输入,2DO继电器开关输出。

网友B:
不会玩PLC,但是这样给 PLC 发送变量或是短信的 有 GSM 卡模块有这样的功能,看到过,但没有使用过

网友C:
需要增加短信模块。

网友D:
采用麦格米特PLC+MC200-CGP/CG无线通信模块具有GPRS数据传送、中英文短信收发、远程升级调试PLC用户程序、GPS实时定位、模块自身状态检测

网友E:
采用旋思科技的智能网关,可以远程调试、部署、编程、短信提示功能都可以实现。有大量的应用案例。欢迎致电18518079558张。

网友F(2015-08-21):
http://www.dkauto.cn/ 解决这问题,就是牛刀杀鸡

网友G(2015-12-15):
可以采用河北蓝蜂的EMCP物联网云平台,无需网络编程,只需简单配置即可实现PLC的物联网接入,自己动手打造一个设备监控平台,实现对PLC数据的实时监控,历史数据追溯和远程控制。参考案例《EMCP物联网云平台连接西门子S7-200PLC》:http://lanfengkejiempc.faisco.cn/nd.jsp?id=22&_np=109_518

网友H(2016-03-29):
以采用河北蓝蜂的EMCP物联网云平台,无需网络编程,只需简单配置即可实现PLC的物联网接入,自己动手打造一个设备监控平台,实现

网友I(2016-10-14):
巨控科技GRM200G(用485口接PLC或仪表,通过手机卡上网)功能主要就是 三大块

1:短信功能,短信报警,控制催款,查询,具备GRM200A全部短信功能,而且由于远程可以修改模块工程,所以可以远程随时修改短信内容, 收件人等

2:模块内置的网页功能,手机和电脑用网页直接查看PLC或仪表数据,修改PLC数据。并可选配网络历史数据,历史报警功能。

    只需简单的配置一下网页的样式,下载到模块即可使用。无需任何网页和网络知识。也无需任何服务器。

3:组态软件远程监控(可修改PLC数据,查看数据,历史数据报表,趋势图等),可以使用巨控免费组态,或者WINCC,组态王等任意支持OPC的组态,无需固定IP和任何端口映射。

网友J(2016-12-10):
通信顶起来                                         解决方案

网友K(2017-04-22):
天启物联云平台解决设备远程监控新方案

欢迎咨询     韩先生 :18724795015

网友L(2018-08-10):
耐特PLC发送短信的功能可以实现,通过自由口通信的方式加上对应的短信以及GPRS模块实现。

网友H:
增加短信模块,和PLC串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