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海为PLC制作的控制柜

楼主(2015-03-17):
洗浴控制柜。海为PLC和短信模块

网友A:
挺不错的。

主要实现什么功能啊?

网友B:
PLC程序传上来学习一下

网友C:
加个触摸屏,然后把断路器、中间、按钮等换成施耐德档次就上去了

网友D:
不错的,盖上线槽盖更漂亮。

网友E:
导线怎么都是一个色??直流,交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