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程序调用的问题

楼主(2015-03-17):
最近编一个程序尝试用CALL-SRET 子程序调用的命令,子程序里面有发脉冲的指令控制步进运转,结果当触发子程序后,步进一直转个不停,强制复位Y0 Y1脉冲都不行,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三菱的是有这个毛病,执行了子程序中的定位指令,突然断开之程序调用条件,将会继续不停地发脉冲

网友B:
我这样解决的,没有问题,在主程序中,把需要切断调用条件的参数使能对应Y口的脉冲停止,如Y0 的M8145,这样子程序没有被打断,直到脉冲数量发完,但M8145=ON,Y0其实没有真正发脉冲。

网友C:
一般定位指令不放在子程序里面,而放在主程序里,你只要对条件控制和速度位置计算放子程序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样解决的,没有问题,在主程序中,把需要切断调用条件...

这样如果主程序也使用Y0 不就有影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定位指令不放在子程序里面,而放在主程序里,你只要对...

谢谢,我感觉子程序不好用,现在一般用流程

网友D(2018-06-12):
3楼说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