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 1842 DMCOpen返回-3

楼主(2015-03-17):
GALIL 1842 DMCOpen函数

HANDLEDMC hDmc;

returncode = DMCOpen(1, 0, &hDmc);

//此处返回总是-3,不正确,为什么?

使用GalilTools,又能看到卡号是正确的

楼主:
非常感谢刘岩利,问题解决。

我被折腾了几天了,

returncode = DMCOpen(1, 0, &hDmc);

此处返回总是-3,换电脑、换软件,就是解决不了。

今天刘先生给我发了一个DMCWIN文件,安装后returncode返回值0,一切正常了。

就是因库文件不正确导致的。

网友A:
根据结果来猜测原因,应该是您原本用的那个库函数的版本太早。我查了一下,winxp是2001年8月推出的,您之前2002年用的那一版dmcwin大概发布时间还要再早一点,还不支持xp。我昨天给您发的是2008年的最后一版dmcwin。

网友B(2015-11-28):
对: 刘岩利 根据结果来猜测原因,应该是您原本用的那个库函数的版本太... 内容的回复!刘工,我想问下DMC-1842不同版本之间是否可以替换呢,   E 版本用D1可以直接替换吗

网友A:
主要是内部软件(我们一般叫固件,FIRMWARE)有区别,硬件的区别目前基本不影响使用(如果您的电脑不是太老的话)。

如果用户买卡是为了替换现有设备上的卡,而不是自己开发,即使硬件版本、固件版本完全一致,我也不能保证可以替换。如果卡还是好的,可以测试一下能不能替换,如果卡已经坏了,就完全不知道了。

同型号的控制卡,除了硬件有不同的版本(比如适应不同版本的PCI接口),内部固件也可能不同。这些固件不止是有不同版本号的标准版,还有一些是用户定制的版本,这些定制的版本,是其它客户或者代理商从美国人那里买不到的。另外,卡上还可能保存了设备开发制造者自己的程序和数据,这些更是别人无从知道的。

如果卡是好的,可以通过软件看到固件版本号,如果是标准版本,只要用最新的标准版替换,基本没有问题。可以通过软件看到里面保存的数据,再输入到新卡里。可以看到里面有没有保存程序,程序如果没有加密,也可以读出来,再输入到新卡里。

如果不能确定上面这些情况,比较简单的情况是设备报警,不能工作。严重点的情况是设备上电就直接飞车,撞坏机构。设备一切正常,可以工作的概率不是没有,但是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