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载流量与长度有关吗

楼主(2015-03-17):
请教各位了,400多米长的YJVV4*240电缆 ,YJVV4*120电缆 能带多少负载?电压降有多少呢?地上穿管的,这么长的距离载流量多少呢?

网友A:
每个厂家都技术参数公布的,这里只能找到经验值

最好问生厂商

网友B:
这个我也只能根据经验来说,具体没算过线损的问题

线路变长一般超过百米必须考虑压降问题,解决方法

无非就是适当的将导线的截面适当的放大一到两级

网友C:
理论上载流量只与电缆本身的散热条件有关,但实际应用时电缆本身会产生电压降,也就是限制了电缆载流量

网友D:
有关系的,太长了,电压降就大了

网友E:
400米,电压降其实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