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恒压供水系统设备安装调试

楼主(2015-03-17):
西门子或者三菱PLC控制器,完成变频恒压供水设备的安装接线调试。

网友A:
什么意思??

网友B(2018-08-13):
PLC恒压供水广泛用于高楼层生活、消防等供水系统。
功能特点:
1.将PLC、压力传感器、变频器、上位机等集成一个闭环控制系统。

2.能保障系统管网的恒压,减少供水欠压和过压不合理现象。

3.能用于诸多供水系统中,设备投资少,占地面积小,节水节电,操作控制自动。

4.系统主要有:耐特ST-200系列PLC、变频器、上位监控PC机、压力传感器、液位传感器、控制接触器、软启动器及储水罐等组成。
耐特PLC主机为ST CPU226 AC/DC/RLY,模拟量扩展模块为ST EM235 +ST EM232

耐特PLC应用于恒压供水设备控制系统产品功能特点:1、可采用USS通信或MODBUS通信方式控制变频器进行拖动水泵工作,也可采用模拟量控制方式通过变频器对水泵输出负载平滑调节;2、实时管网压力监测反馈,通过PID运算对水泵转速进行平滑连续性调节,减小对电网、电气设备、以及机械设备的冲击;3、备用水泵根据负荷需求智能介入工作,实现更大功率的调节周期,以及安全冗余;4、接入耐特智能网关模块,将管网压力、工作状态及故障报警信息上传到自来水公司或相关单位,达到快速响应快速维护,减少设备故障给终端用户带来的不便;5、本系统控制部分采用耐特PLC ST-200 CPU224XP+ 智能网关模块+压力仪表的配置进行控制,配合云服务器使用,控制灵活,安全可靠,对管网改造、管网压力监测等应用有先天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