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安川v1000与三菱fx3u的memobus通讯方法,谢谢!

楼主(2015-03-17):
注:安川V1000的MEMOBUS和modbus是差不多的,指令集差不多,只是多了点指令,请大家按照modbus对待即可。

求安川v1000与三菱fx3u的memobus通讯程序,我按照v1000技术手册上memobus那一章的内容编了例子程序然后用rs命令以及fx3u的自带100ms定时器下降沿脉冲发送发送,crc码验证完全正确,通过crc验证程序也验证了,可就是不正确,用没有结果返回,求一个例子程序,谢谢!

最新进展:

目前采用的是RS485通讯,采用FX3U-485-BD,线已经连接好,RDA对安川的R+ RDB对R- 然后RDA和SDA短接,RDB和SDB短接。接线应该没有问题,
安川U1-19全显示0表示MOMEBUS通讯没有问题,V1000的自检程序也表示V1000的通讯正常
但是我这边使用RS后没有数据返回,只有SD灯闪,RD灯不闪。
现在附上程序,期待高手解决,谢谢各位的指教。
另,提问那个附件已经被我修改,请给位帮助我的朋友不用下了,谢谢!

最新更新:
为了方便大家阅读,我吧结构化程序改成了简单编程,还请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最新更新2015-3-25:

我做了调试,V1000变频器通讯检测没有报错,出现的是PASS,

例子方面,我指的是技术手册附件MEMOBUS中的03 08 10三个指令的示例,安川没有编写程序。但给出了正确的数据发送应该会返回什么,我是根据那些写的,无论是用PLC还是电脑上用MODBUS调试工具,V1000只接受了信号,通讯指示参数U1-19全OFF,但没有数据发出来,使用了三种MODBUS调试工具。全都提示无连接或者连接超时。

程序方面没有错误,利用相同程序,再利用MODBUS调试软件,能够正常返回数据。还请指点一下,谢谢!

PS:问题已经解决,调试软件上标明正常通讯了!

楼主:
增加50积分悬赏,求各位帮助,多谢!

楼主:
再加三十积分!寻求帮助!

楼主:
增加到100积分,寻求帮助!

楼主:
再加50积分到150积分!

楼主:
已经加到200分了啊,各位!

网友A:
给500块钱,可以帮你考虑一下,呵呵

网友B:
不要这么着急。遇到这样的问题先查查硬件设置,比如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等。我的印象当中三菱的串口通讯默认设置一般是7位通讯数据位,而安川是8位数据位,所以这些参数需要核对一下,三菱的在GXWork的有个通讯设置通讯参数,而且自定义协议的话还要将协议设置成无顺序通讯。在这变频器那边的硬件设置参数要和PLC的一样,并且从机设备地址号要和你的程序里面的地址一致,这些设置如果正确了,基本不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这么着急。遇到这样的问题先查查硬件设置,比如波特率...

全都设定了,而且都是一一对应的,现在只有SD灯闪,RD灯不闪,我快崩溃了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485通讯时 R+与S+短接,R-与S-短接。V1000有没有报通讯故障。

       检查控制器里数据地址是否正确,安川变频器地址从0开始,有些控制器是从1开始的。

       另外,我司没有程序例子。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D:
上位和下位的通讯地址设置应该有问题,通讯地址设置一样的话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485通...

你好,我做了调试,通讯检测没有报错,出现的是PASS,

例子方面,我指的是你们技术手册附件MEMOBUS中的03 08 10三个指令的示例,你们没有编写程序。但给出了正确的数据发送应该会返回什么,我是根据你们那些写的,无论是用PLC还是电脑上用MODBUS调试工具,V1000只接受了信号,U1-19全OFF,但没有数据发出来,使用了三种MODBUS调试工具。全都提示无连接或者连接超时。

程序方面没有错误,利用相同程序,再利用MODBUS调试软件,能够正常返回数据。还请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位和下位的通讯地址设置应该有问题,通讯地址设置一样的...

谢谢,本来就是一样,如果不一样是没法通讯,主站默认为0,从站设置为1或者2都不行

网友E:
最后您分析了一下,原来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如何去解决的呢?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可以参考技术手册C.8章,有3个示例。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F(2015-10-30):
我也上当 了。买了安川v1000变频器和fx3u  485 通讯。搞不出来。安川技术电话打了也没用。早知道不买安川了

网友G(2017-02-27):
请问问题解决了没有   如果解决了   请发一份程序到我的邮箱   谢谢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303476245@qq.com

网友H(2017-05-29):
兄弟,你这个项目做成功了吗

网友I(2017-08-18):
引用 网友F:
我也上当 了。买了安川v1000变频器和fx3u  4...

给我个邮箱我这里有通讯程序 东芝的  你可以参考修改地址即可

网友J(2017-09-20):
积分这么这么难搞

网友K:
目前正在PLC学习中,希望有帮助

网友L(2019-05-19):
为什么安川变频器就是找不到通讯例子,网络上找到的都是通讯不上的。安川这方面就不能想办法解决一下吗?比如和三菱FX3U通讯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