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程序调用出问题

楼主(2015-03-18):
现在正在开始学三菱的plc,按照手册编写了一个子程序调用的程序,出错了,不能执行,不知道怎么回事?下为程序图。我用的是gx works,q系列plc,错误代码是4210,说明是call指令指定的指针没有子程序,我就是不清楚怎么会没有子程序呢?子程序明明就是在下边呢么?

楼主:
有人知道么?给指点一下啊,谢谢,应该是比较简单的,可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呀

网友A:
调子程序直接call    p0就行了,怎么后面还有d0?

楼主:
d0是参数,我把d0删掉了也还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