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流量计和电动阀的问题

楼主(2015-03-18):
各位大神,我现在有有一个输出信号为4-20mA的流量计,还有一个电动阀,可是流量计的输出信号是要才用串联的形式接出来,而电动阀只有一颗线接信号,该怎么办啊?

网友A:
电动阀是调节流量的比例阀吗?

流量计的信号需要处理后再驱动比例电磁阀调节流量,实现闭环

网友B:
你要加一个PID调节仪

可以加我QQ  110909375

网友C(2015-04-20):
    你可以加我QQ:511640319  我给你解答!

网友D:
把流量计的4-20mA输出送给二次表或PLC,用二次表或PLC的输出去控制调节阀

网友E:
电动阀也要电源驱动的,只有一个端子你的电动阀的工作电压是不是24V的?可能是信号负端子和电源负端子共用了

网友F(2015-07-30):
引用 网友D:
把流量计的4-20mA输出送给二次表或PLC,用二次表...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