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模块问题求大神帮忙急

楼主(2015-03-18):
用电脑连接一套系统,用rs linx组完之后,连接上cpu,用的两个en2t通讯模块,在RSLINKX里面添加eds之后一切正常,但是到了logix5000里之后,这两个通讯模块还是有问号,求解答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rslink 是用来检查网络的通断状况 你还需要在network软件里面配置相应的组件(比如输入输出)

楼主:
我再AB 的官网下载了一个1756网桥的AOP配置文件,装上去之后就好了

引用 网友A:
rslink 是用来检查网络的通断状况 你还需要在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