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连接与s7-200

楼主(2015-03-18):
s7-200 cpu226 与欧姆龙E6B2-CWZ6C编码器测起升电机上下速度和下降时电机停止后的下滑量,程序怎么编。谢谢,详细一点第一次做

网友A:
其实就是PLC采集编码器数值。

然后在编程中处理编码器值,下滑量,可以在停止动作时候记录一个数。然后进行比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就是PLC采集编码器数值。然后在编程中处理编码器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