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高炉冲渣水的流量采用什么测量方式好?

楼主(2015-03-18):
如题。原来采用的是电磁流量计,磨损厉害,可以改为外夹超声波吗?需要多普勒模式吗?

网友A:
可以选择E+H的55S系列电磁流量计,加厚天然橡胶衬里+刷子式电极,绝对的耐磨!

网友B(2015-04-20):
加我QQ:511640319,为您解答!

网友C(2015-07-30):
你好,您能把介质的工况说一下嘛?如果是杂质比较多的液体介质,我建议采用楔式流量计,节流元件可以采用斯泰利堆焊。您能把你的邮箱说一下嘛,我可以把资料发给你看一下。谢谢!

网友D:
可以用外夹式超声波流量计

网友E(2019-04-24):
请问后来采用哪种流量计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