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廓测量仪是不是任何物体的轮廓都可以测的了?

楼主(2015-03-18):
轮廓测量仪是不是任何物体的轮廓都可以测的了?

网友A(2015-06-03):
ZLDS200系列激光轮廓检测传感器是由欧洲厂家定制,数字化集成一体化结构。激光轮廓检测传感器应用于物体轮廓、Z、X两个方向二维尺寸、二维位移的非接触测量与检验,以及目标物体的分拣。它使许多复杂型面精确尺寸二维、三维测量变得容易、快捷,如火车车轮、地铁车轮、电车车轮、汽车轮胎、焊缝、汽车门缝等轮廓测量,轮廓检测传感器可以在线测量运行中火车车轮轮缘和轨道磨损,是火车安全运行重要手段。
主要指标:
ZLDS200-10/ 50/110/ 250是4种型号其量程:
Z轴量程10(75-85)/50(15-65)/110(50-160)/250(100-350)mm,
X轴量程10(Z=75)、10(Z=85)/25(Z=15)、45(Z=65)/40(Z=50)、80(Z=160)/65(Z=100)、170(Z=350)mm
Z轴和X轴量程和起始间距也可定制,精度Z轴0.1%(最高10um精度),X轴0.2%(可定制到0.1%);
最快每秒扫描3000个轮廓数据,无需控制器;
数字RS485(最大921600b/s)或直接网口输出,(也可选模拟输出);
测量不受色彩、表面材质或离散光线所影响;
有同步输入端,可使多个传感器同步工作;
保护等级IP67。
服务:
我司可帮您用这种传感器组成测量系统,如轮廓测量系统软硬件技术支持。
ZLDS200系列轮廓检测传感器具有高性能价格比,欢迎您选用

网友A:
ZLDS200系列高精度二维扫描传感器是数字化集成一体化结构,可以应用于汽车轮胎、焊缝、汽车门缝等轮廓的在线测量;高精度物体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