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测长仪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获取长度值的呢?

楼主(2015-03-18):
激光测长仪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获取长度值的呢?

网友A(2015-06-03):
现在测长都用编码器了

如:

NG-B二维精密计量纳米编码器

网友A:
激光测速仪利用一种特殊形式的双束激光干扰技术来测量物体的运动速度,具有极高的测量精度,并依据一段时间内综合的速度来测量长度。激光束交叉成一定角度并形成均匀分布和明暗相间的条纹(条纹间距由激光波长和光束角度决定),运动表面反射回的激光通过条纹图案时呈散射状,这样就可以通过一个和运动表面的速度成正比的频率(即所谓的多普勒频率)来调节激光强度,不需要在运动物表面做任何标记,激光探头会收集反射光并将其转换成电信号,复杂的运算法则,加上高性能DSP(数字信号处理器)的计算可确保实际速度和长度的精确度可达0.05%或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