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路好汉,关于1200PLC的SUB减法指令

楼主(2015-03-18):
采用SUB减法指令,做Real实数运算,250-50=200,就这么简单,

可是前面有输入,就是没有结果输出,数据类型都是MD,绝对没有占用,但是把输出改成MW,就正常了,这是何解呢?MD20-MD24=MD28,但是MD28一直是0,如果改成MW28,PLC监控就正常得到结果了

网友A:
你把250和50,改成250.0  50.0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250和50,改成250.0  50.0再看

 你就是个神人,我是这么理解的,real是浮点数,必须带小数点才能运算,当时我输入的是整数,所以MW(字)可以做运算,对吗

网友B:
是的,real填入浮点数

网友C:
real填入浮点数,试试应该可以的。。。。

网友D:
哇塞  太神了

网友E:
1200的指令都是自动识别数据类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