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置模式下,台达伺服电机的最快速度怎么设

楼主(2015-03-19):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用三菱PLC给台达伺服驱动器脉冲信号,怎么样才能使伺服电机达到最高速度?是不是用DRVI DRVA命令的最高频率就行了,

网友A:
电机端有电子齿轮的,台达一般为P1-44/P1-45,PLC进来的脉冲先要通过电子齿轮,你要计算一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