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凝结水回收系统中常见问题探讨

楼主(2015-03-19):
一、防止凝结水水击

  在蒸汽管线底部的凝结水是引起水击的重要原因。造成管道内凝结水积存主要有以下情况:一是蒸汽直接通过短路进入凝液系统。这种情况比较多,例如疏水器排凝时漏过蒸汽(设备问题)、蒸汽换热器通过凝液罐直接进入凝液系统(操作问题)等。二是凝液管网系统内某处管路存在液袋。三是有未被发现的高等级的蒸汽凝液错误的接入管线。

  二、排出不凝结性气体

  蒸汽凝结水回收系统中的不凝结性气体指空气、二氧化碳及少量氧气。设备开车及锅炉给水时总会有空气存在,给水中还可能会有释放二氧化碳气体的不溶解碳酸盐,这些都是不凝结性气体产生的原因。当空气和其他气体进入蒸汽系统时,蒸汽温度下降,传热效率降低,同时由于二氧化碳及氧气的存在而腐蚀管道和换热器。本文介绍两种带有排放不凝结性气体功能的疏水阀。增大;背压可能会因为管路摩擦、其他疏水阀向回水

  系统排放及升高凝结水而增大。这些压力的变化将会影响压差,在设计时应重点考虑。

  三、最大允许压力

  疏水阀必须能够承受系统最大压力或设计压力。它不一定要在这个压力下工作,但必须能够承受这个压力。

  四、疏水阀的安装

  疏水阀的安装对其自身的长期运行、凝结水的2.3.1 倒置桶型蒸汽疏水阀

  这种疏水阀在各种疏水阀的工作原理中是最可靠的,它独特的杠杆系统,倒置桶上部的一排气孔可以连续自动排放空气和二氧化碳,不会形成冷滞后或空气阻,少量蒸汽通过排气孔以弥补阀体的散热损失。2.3.2 浮球型蒸汽疏水阀

  这种疏水阀是一种利用密度和温度变化进行工作的机械式疏水阀,浮球动作利用的是汽、水密度差原理。由于排放阀孔在水封下,不能排出空气和其他不凝结性气体,当积存的不凝结性气体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产生温降,这时在疏水阀上部的热静力排气阀就会打开,把气体放出去。热静力排气阀的操作温度只比饱和温度低几度,所以它可以通过一个完全独立的阀孔,处理大量的空气。2.4 疏水阀的选型

  为了能使疏水阀充分发挥作用,其选型应该从以下四方面进行:2.4.1 凝结水负荷

  凝结水负荷直接影响阀体的大小排量,应根据具体应用场合计算凝结水量和蒸汽凝结速率。

  五、安全系数

  在蒸汽疏水阀的选型过程中,必须考虑安全系数,因为凝结水速率的变化而出现的压降、系统设计因素、疏水结构的影响及经济运行等方面都要求考虑安全系数,经验表明,安全系数可以从1.5~10、根据用户的实际情况不同而选定。2.4.3 压差

  压差指疏水阀前后的压力之差。压差的大小将直接影响凝结水能否顺利排放,阀前压力可能因为压力控制阀或温度调节阀动作、虹吸排放等操作而

  排放影响严重,并可防止蒸汽管道中发生水击、震动、结冰胀裂等现象。安装时应考虑以下几方面:¹疏水阀应尽量靠近加热设备,使凝结水自然流入疏水阀,提高工作效率,减少热量损失。º疏水阀的入口管应设在加热设备的最低点,避免凝结水在设备内积聚。出口管段尽量减少背压,故管径要大而短,少拐弯,尽量减少向上的立管。»用汽设备安装疏水阀时一般尽可能采用单元疏水方式,即每个设备的疏水点上安装一只疏水阀,然后再接到一根总管上,这种方式使设备之间不产生干扰,避免/短路0,提高设备的热效率。¼疏水点的选择:扩容器的下部,分汽缸(蒸汽分配管)的下部及水平安装的波型补偿器的波峰下部;饱和蒸汽管道的末端或最低点,蒸汽伴热管的末端。节流孔板的前面、锅炉启动时有可能积水的系统最低点等处,应设置启动疏水装置;蒸汽系统的减压阀前、调节阀前;经常处于热备用状态的设备进汽管的最低点。½北方寒冷地区应加强管路的保温,防止凝结水在疏水阀内冻结。¾在系统安装时注意正确使用旁通、过滤器、止回阀、检测阀、切断阀及污物管等。

  随着能源日益紧张,节能工作越来越重要,凝结水回收作为一种重要的节能措施将会被越来越重视。蒸汽凝结水回收项目是必要可行的,在具体实施中要注意正确解决汽阻、水击、不凝结性气体的排放、疏水阀的选型与安装等问题,使此项目在实际应用中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随着凝结水回收技术的不断完善和凝结水回收设备的研制开发,凝结水回收的节能效益将显得更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