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电机只朝一个方向运转?

楼主(2015-03-19):
为什么我的电机只朝一个方向运转?

1、可能方向信号太弱,或接线极性错,或信号电压太高烧坏方向限流电阻。

2、脉冲模式不匹配,信号是脉冲/方向,步进电机驱动器必须设置为此模式;若信号是CW/CCW(双脉冲模式),驱动器则必须也是此模式,否则电机只朝一个方向运转。山社电机

网友A:
感觉有点看懂了一点点

网友B:
脉冲模式可能不对,改为脉冲加方向。

网友C(2015-09-17):
PLC  和驱动器信号类型匹配。

网友D(2015-12-25):
方向也是需要控制的,若你没对方向进行控制,就只一个方向转。必须脉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