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要通过模拟量模块接入电位器该如何接线呢

楼主(2015-03-19):
三菱fx3u要通过模拟量模块接入电位器该如何接线呢,我看到的都是接电流源和电压源的,没有接入电位器的接线方式,该用哪个模块如何接线呢?

网友A:
你把电位器串接在电压信号电路中,或者电流信号电路中。

行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位器串接在电压信号电路中,或者电流信号电路中。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电位器串接在电压信号电路...

我的意思是,FX3U的模拟量端,连接电压信号的口是不是有电压,还是一定要用外部0-10V电压源或者4-20MA电流源?

网友C(2017-07-06):
buyon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的回复...

buy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