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12SA2属于哪个系列?

楼主(2015-03-19):
DVP-12SA2属于哪个系列?最近看手册,总是有EH SV等系列的区分,不知道DVP-12SA2属于哪个系列?

网友A:
DVP-12SA2为12点(8数位输入点+4数位输出点)PLC主机。可看看参考资料http://wenku.baidu.com/view/fe2f74d26f1aff00bed51e43.html

网友B(2015-04-24):
ES2 SS2  SA2 TP04P  TP07P等都是第二代的PLC

网友B:
我们的免编程的示教器控制系统就是用这种PLC的;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_u=o1disthedfd&id=43163059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