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款激光测厚传感器采样频率可以达到最高9.4KHz?

楼主(2015-03-19):
哪款激光测厚传感器采样频率可以达到最高9.4KHz?

网友A(2015-06-03):
ZLDS100单点测厚系统(测厚仪)

量程:0.5~100mm
测量距离:10~160mm
最高测量频率:9400Hz
应用:木板、塑料板、金属板(如钢板)及实验室中精密材料等的厚度测量。

网友A:
可以选ZLDS113,测量频率最高可达10KHz
激光位移传感器ZLDS113采用新型设计,结构紧凑、小巧轻便。有更高的性能指标:1μm的分辨率,3μm的线性度。激光位移传感器拥有同步测厚功能,不需要额外的控制器和校准设备,可直接将两台传感器连接起来组成测厚仪。同时,ZLDS113也可用于高温物体的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