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米定位台是一个集成了电容传感器的微动平台吗?所有的纳米定位台都可以吗?

楼主(2015-03-19):
纳米定位台是一个集成了电容传感器的微动平台吗?所有的纳米定位台都可以吗?

网友A(2015-06-03):
NM-Z-15B是一个集成了电容传感器的纳米平台。特点是高于纳米级的分辨率和重复性。
这个平台是用来测量极端微小的角度偏差以及扫描对位移精度要求非常高的探针显微镜和干涉法。

网友A:
NM-Z-15H纳米定位台是一个集成了电容传感器的纳米平台(压电扫描扫描柔性引导平台)。这个平台有一个中空的芯,是用来在中间放微小的样品或光纤。它的特点是作为一个参考面可以集成NM-XY-100A来实现三维位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