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00PLC达人

楼主(2015-03-19):
1,时时读取PLC模拟量输入值,数值是变化的,但是最终是稳定在小数点后两位的,我如何判断数据已经稳定了?此时停止度数,数据寄存器里存储的就是最终度数

网友A:
利用中断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中断指令

 天哪,200PLC都不会用中断

网友B:
数据稳定几乎不可能的,数据是一直在变化的,,只是变化的幅度有大有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