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指令用西门子怎么写

楼主(2015-03-19):
  三菱的指令MOV K4MO DO  用西门子的PLC怎么写,最近才开始用西门子,好多都不懂!

网友A:
三菱的K4MO相当于西门子的MW0

网友B:
L MW0

T DB1.DBW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K4MO相当于西门子的MW0

    K4M0 的意思是什么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菱的K4MO相当于西门子的MW0    K4M0 的意思是什么 ?

m0_____m15共16位

网友D:
注意高低字节,三菱是高低组合,西门子是低高组合

网友E:
西门子跟三菱比就像是垃圾!

三菱可以MOV K1MO DO、MOV K2MO DO、MOV K3MO DO、MOV K4MO DO

这些西门子除了MOV K2MO DO、MOV K4MO DO可以等效做到,另外的就做不到了!

西门子不支持半个字节的逻辑处理,西门子垃圾!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西门子跟三菱比就像是垃圾!三菱可以MOV K1MO D...

不支持半字节的厂牌多了去了,连IEC61131都没有将半字节作为标准,你的言论连我这个日系厂商都看不下去了。

网友G:
用惯西门子看三菱就是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