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通过MODBUS协议控制多台设备MODBUS地址怎样和PLC地址衔接

楼主(2015-03-19):
我现在用台达B系列人机为主站通过MODBUS协议控制台达温控器2台和一台DVPPLC,想知道MODBUS的地址怎样和温控器地址和PLC 地址衔接?

网友A:
B系列的Base Port 设定为Delta ASCII Control  ,然后使用485,将几个连接起来,都将通讯设定为ASCII码格式,波特率,位数,校验什么的意志,485地址设定对应的;然后,温控器使用temp存贮器,PLC使用PLC的存贮器地址就可以连接了

楼主:
连接后如何实现将来自温控器的数据写入到PLC?